请大家客观评价一下JR9X2和FUTABA FF9

楼主(2008-05-27):
请大家客观评价一下JR9X2和FUTABA   FF9

本人算是新手,刚刚把玩了2个月的天9卖了,在JR9X2和FUTABA   FF9之间选择,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晕,你不是都已经买了JR了还要选择FF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你不是都已经买了JR了还要选择FF9?

呵呵,是啊,我有个朋友半月钱买了FF9,我是想知道哪个好些,

网友:
这是个老声长谈的问题了,本来我也想买JR9XII,可后来我还是买了FF9.原因是我周围的人全用的FUTABA的控.这就象是宝马和奔驰,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B:
JR=商業,FUTABA=專業

网友:
引用 网友B:
JR=商業,FUTABA=專業

这话和你的名字一样---逗乐!

网友:
我也是把我用了几天的天九卖了  买了dsx9

网友(2008-06-26):
我也想买佛他爸,

我想买2。4G的,可是它的接收机太贵了,如果接收机坏了得花不少银两,所以现在犹豫中,不知道有没有价位低一点的其它接收机代替,,,请大家指教一下,谢了,

网友:
和朋友同一时间买了JR9  他买了FF9   2个月后看到他的FF9  成色旧的跟用了几年的一样,他用的并不频繁. 拿着感觉像玩具.  从这点上看 我的JR9 还是没买错

网友:
FF9象玩具吗?

网友B:
JR连熄火优先都没有,时间也不能跟油门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JR连熄火优先都没有,时间也不能跟油门太麻烦

唉,几天前看到就好啦..收到9XII感觉软件上还不如天9呢.哈.自由度太低.

网友C(2008-09-27):
虽然是2个多月的贴了,还是忍不住跟下贴。
FF9和JR2,在功能上各有千秋,外观上绝对是JR2的漂亮,FF9的外壳还容易锈蚀。但我要说的一点是可能大家都没注意的,是JR的缝隙大,从遥杆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的线路板,FF9就很紧密,JR9摇杆拉到底的缝隙那个位置米粒大的东西绝对可以掉进去。

网友:
照我看还是买个600左右FF那个好了,先飞着,这些产品都淘汰了,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或者买个TDF8的,

网友(2009-04-05):
引用 网友C:
虽然是2个多月的贴了,还是忍不住跟下贴。
FF9和JR2,在功能上各有千秋,外观上绝对是JR2的漂亮,FF9的外壳还容易锈蚀。但我要说的一点是可能大家都没注意的,是JR的缝隙大,从遥杆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的线路板,FF9 ...

估计你这JR9X是你用破铜烂铁自己做出来的吧

网友:
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