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G4的问题

楼主(2008-05-27):
我的G4都安装好了。。.Expansion.Pack.5这个没有序列号,用不了。。另外还出现了个问题,我用的是ESKY0905A的USB控。。打开G4后一点连接
遥控器
那
发动机
马上处于怠速状态,螺旋桨连转都不转了。。其他各个
舵机
都能正常工作,就是发动机的油门推不起来,请问该怎么设置啊。。没点连接遥控时飞机的螺旋桨是转的,一点连接马上不转了。。有哪位高手可以教下该怎么弄啊。。

网友A:
我是用Esky0404+Esky加密狗,美国手.
把地7通道设置成与第3通道联动就可以了.
想玩3D的话就把第7通道设置成与第8通道联动.
不知是否正确.LZ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