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烧了

楼主(2008-05-27):
最近坏了一个电调,上面的F7805Z烧焦了两片.
刚好手头上有几片4410和4435,那种能不能代替?

网友A:
都不能代替的   作用都不一样  7805是供电的     可以在电子市场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能代替的   作用都不一样  7805是供电的     可以在电子市场买到

是IFR7805Z .不是三端稳压系列的7805.

网友:
自己上IR 查参数....相近的参数就可以替换

网友:
最多全部换成同一个型号的

网友B:
楼主的电调..还有很大的扩流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调..还有很大的扩流空间!

是滴是滴!
买了12个管子正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