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舵机问题

楼主(2008-05-27):
今天刚换了个新
舵机
辉胜的 安上后回中后总要"咯噔 咯噔"的响一段时间 就是里面的小
电机
还在转 但摇臂不动 也没有扫齿 很奇怪啊  换上其它舵机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是不是舵机里面的电位器回中不准确造成的 请大家推测一下 谢谢了

网友:
那就不用它咯

网友A:
有虚位,回中不良,如果不影响使用就别太在意,当数码的声音听………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