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AKE电池问题

楼主(2008-05-27):
有两块老款AKE
电池
,现在插上B6
充电器
不能充电了,一直提示连接错误,把电池接上电调,
电机
也没反应。但是把电池两极碰一起是有火花的。很奇怪啊,电池是有电的,为什么怎么搞都没反应呢??请教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接触不好吧.呵呵

网友B:
平衡头线是不是有断的,量平衡头的电压了吗?

楼主:
那平衡头接触不好,那为什么我直接接上电调也没反应呢。打火的话应该是有电的,为什么接上电调电机,不能转啊

网友B:
电压太低了,就是 有点电压也会打火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原来是转接头接触不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