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天平比较了解

楼主(2008-05-27):
瑞士的precisa tx 2200c 现在开机出现error 30 no reference weight(无参考重量),不能内校准.知道这高手多,所以问下试试

网友:
呵呵!
我有个国产仿的,也是开机无法用,后来瞎按,出现20g跳闪,5S后关机。
灵机一动,找了个20g砝码。。。好用了!:)

楼主:
这肯定是用20G校正的意思

我这个外校和使用都正常,就是不能内校准.
有个趣事,这个秤使用一个JR的舵机来升降内砝码,而且秤的外形有点像模型车,我估计设计这个秤的是个模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外校和使用都正常,就是不能内校准.
有个趣事,这个秤使用一个JR的舵机来升降内砝码,而且秤的外形有点像模型车,我估计设计这个秤的是个模友

上个图看看舵机是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