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这样玩过

楼主(2008-05-27):
原遥控是左杆前后与尾舵左右,右杆是油门与副舵;现在我想改成左杆是前后与副舵,右杆是油门与尾舵不知行不行?要动哪块地方?请广大机友出来支支招。

网友:
要看你的是什么控,有些控可以直接设置.

网友:
其实说简单了就是把日本手改成美国手,没什么阿!根据你的控搜索一下论坛的老贴,多了去了

网友:
把遥控器拆开 从里面改就可以了

他不是美国手 是反美国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遥控是左杆前后与尾舵左右,右杆是油门与副舵;现在我想改成左杆是前后与副舵,右杆是油门与尾舵不知行不行?要动哪块地方?请广大机友出来支支招。

坛子里已经有N多的日本手美国手改造贴了,搜一下就有了。就在你的屏幕右上角有一个“搜索”,真的,很简单的,只要打入你的发射机型号,应该是0406吧?然后再打“日本手”……

如果你是在玩004,基本上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开发射机后盖,拨动几个开关,如果需要的话把升降舵弹簧片从右手移到左手就行了。不过我个人还是觉得美国手顺手,没什么必要改的。

网友:
可以可以啊

楼主:
要拆遥控麻烦,如果弄6EX这款遥控应该在模式里改就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