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铣床

楼主(2008-05-27):
廉价的十字钳和废旧钢铁,焊接,打孔,攻丝,就这样了,精度好像还很好----对我来说(调紧后,实在不行,自摸一下  )。短时间不用考虑铣床了。

网友:
此公铣毒已发,快进二房了.在此先行贺喜了.

网友:
这样装行程是长一点,虽操作不够方便,能用就行

网友:
平口钳下边的摇把如果改在上边是否就更好了?这样便于操作同时也不容易被烫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平口钳哪买的,多少钱

网友:
预告贴,该人由于已经进入“车改铣”阶段,判断为“中度中毒症状”不日将进大铣床。骑驴看唱本吧:)
这是本坛的潜规则。
车---车改铣---台钻改铣---干脆买一铣----数控改造--。。。。

网友:
楼主的这套装置强度很差啊!

楼主:
强度不高,我也这样认为,不过慢慢搞小的模型配件将就,呵呵,
十字钳到处都有卖的,这个我卖了半年没卖出去,就改了。本坛的丰胸有卖的。
下一步,即便是要搞洗的话,估计也是要搞雕刻铣床才好。正在跑废品站中。。。。。

网友:
已毒病入膏肓,不日将烧尽工资,将金,小金库,儿子尿布,

楼主:
确实有病了,这两月,专门在楼顶搞了个16平方的彩钢工作间,幸好这次地震没把他毁了,不过我的家里有很多的裂缝了 郁闷

网友:
危房,速度搬走啊

网友B:
这么巧,我现在也在搞彩刚房,16MM

网友:
不错有希望,加油!望早出成果!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种十字平口钳,但我的床子太小了,正寻思着把它的底座去掉,其实车改铣只要一字钳即可。

网友:
xwdwy

在哪里?成都?

网友:
用的时候别忘了把大拖板锁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巧,我现在也在搞彩刚房,16MM

16mm? 装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mm? 装啥?

装只蚂蚁绰绰有余

楼主:
经试验,强度好像还行哦,这是12mm四刃洗刀,进刀深6,切深6mm,可惜车床的转速只有500转,快点的话,纹路会不会好看点?这个加工部位在材料的边缘,要是靠近平口钳,更稳当。本来想洗个方形的,可惜没有材料,用一根14mm的打印机光轴,洗了几下就都成铁屑了

楼主:
电脑和人脑都有问题了,这个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