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013 014想说爱你不容易

楼主(2008-05-28):
 ESK013     014 配件的价格是其他450机的几倍。让我犹豫,现在将钱先放起来。
有哪位大虾知道 ESK013     014 配件哪里便宜,能告知小弟吗?

网友:
大桨有副厂的,其他的东西基本就没有了

网友:
谁说的!偶的013,大小浆、大齿、尾管、皮带、脚架、头罩,都用450兼容件。

网友:
自己动动脑筋,一切ok

网友:
我的016都能买到副厂件,013应该更好买吧。。。。。不行自己做!我现在就在研究自己做450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450的大齿改装困难吗?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

楼主:
450的大齿改装013的困难吗?

楼主:
付厂的配件有吗?

网友:
E-SKY 的策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013     014 配件的价格是其他450机的几倍。让我犹豫,现在将钱先放起来。
有哪位大虾知道 ESK013     014 配件哪里便宜,能告知小弟吗?

自己DIY最便宜

网友:
我已经改YT450的大齿,方法如下。用铝棒车一齿套用来和大齿固定及镶单向轴承用。尾传动小齿的铜套取下,两侧板电机坐安装孔往前开3-4毫米。效果很好大齿也很经打,炸3付浆大齿毫无损伤。

楼主:
谢谢楼上的,铝棒车是什么呢?

网友:
“铝棒车”就是用铝的材料用车床加工。

楼主:
多谢LS指点。

网友:
干嘛非买013?固朗450塑料版多好。价钱差不多,完全兼容白菜价副厂件。

我当初就是想买013,后来买了450s

网友:
我的换大齿的办法是尾传动齿轮的铜套拿掉,上面舵机下有厚点泡沫双面胶垫点金属片顶住轴. 电机向前移(稍微要切掉一些电机两边的机身).

楼主:
谢谢LS的几位,改装大齿轮后马达齿轮也要换多一点的齿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