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张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更新一些问题(问题随时更新...)

楼主(2008-05-28):
小弟我新来的,但是中毒已久,今天买了张床,查了一下论坛,对照以前的帖子发现应该是天津仪表机床厂的C0618A外形参见ba3dp 和km2004的帖子,成色和km2004的机床差不多。(借了两位的图,拜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2521&highlight=C0618A

现在问题来了...

看铭牌,这台C0618是91年出厂的,头箱的外壳形状和以上两台不一样,铭牌上写的是90X360....
老板喊价3600。因为原配电机是3项的,我这里用不了,所以买的时候只要了床身上半截,电机和床架子还有油盘都没有要,别人帖子里看到的装了很多配套齿轮的木盒子也没有。床身从油盘往上都是完好的,溜板、十字台、刀架(有一个螺丝断掉)、呆顶尖...试过了,也能够转动,卡盘什么的没看见怎么抖动。导轨上有些印子,但是不深,花了2200买下床身。老板还给了两把8mm宽的白钢刀

刚才翻帖子看到二手C0618大多2600就能买到,还有1475的,还有的朋友500就能买到,崩溃....

5月28日
对价格的认识让我像地震一样继续崩溃...
跑到卖机床的那里量底座的尺寸,发现油盘居然是浅绿色的....但是床身我记得是灰色的....有不祥之兆....

花100元用100的槽钢焊了个底座,电机架子也按照相中的电机做好了...

然后...厄运...
卖电机的说,伙计,我突然发现这个电机是三相的列....老子的电机架都做好了,他居然说他原本口口声声保证是单相的电机是三相的....
然后...厄运继续...
回家一笔划,底座孔钻的对不上床头.....
想起早上发现油盘和机器颜色对不上...我的天!这到底是不是C0618啊!!!!!床身上的铭牌被拆掉了...
得~~~底座和马达架都要改装....崩溃的一天结束了...

买了2把白钢刀和几个电磨头,准备装在台钻上磨刀,这样可以省个磨刀机的钱,以保护我那因为傻冒而严重缩水的小金库...(1w多的资金已经被花得剩8000了,留一半讨好女朋友,剩3000,给她知道了我就只能睡机床了...)

5月29日
对价格的认识让我像余震一样继续崩溃....800就能买到床的上半截?!.....撞墙
我知道不能舍弃油盘,但是我这实在是放不下,工作室只有8平米....只好想法补救了...

160元买到了电机,是一台450W的水泵,扬程35米那种,是91年的压舱货(或者说样机吧),咦?怎么又是91年?我怕了这个数字了...
电机是单相220V,2.3A,0.45HP?(这什么意思?),擦干净以后很新,拧开看了看,确实是两个绕组。运转很平稳,起动有力(你看我是外行啊,说不出要点。学理科的,连话都不会说...)
现在不知道怎么接顺反开关...

感谢 浮云版主 和 长城制造 的帮助和指点,慢速卡住的原因知道了,谢谢~

大件基本齐了,看看花了多少...
床身2200
床架100(可能还要花50来改...)
电机160
倒顺开关+急停开关+电缆40
8mm白钢刀47
皮带轮(预算50)因为机床上用的皮带很窄,不是A型带,感觉像是缝纫机和恒温水浴摇床的皮带,估计皮带轮得特制...

算上交通费一共2700...还不如去买2K4.....(2K4是什么?就是2400元的一款机床的意思吧?)

中间起码有600是被奸商黑的...或者1000...或者1500...死...

这是一台简装电脑的钱...
不知又有多少噩梦在等着我....继续组装

更新的问题:

倒顺开关怎么接?完全看不懂这个玩意儿...

要做到床架够平,可不可以先在床架和床身接触的平面上涂上厚厚的AB胶,再放上机床,这时不上螺丝,等AB胶硬化以后,再上紧螺丝,这样不平的地方就被AB胶填平了,上紧螺丝也不会把机床挤压变形。这样可以吗?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老板挖坑,小弟自动跳入,老板用铁铲埋土,小弟协助用手扒泥,直埋胸部,所以有些闷气被坑得深感觉
电机用1/2马力的单相电机够用了二手二百上下
机架用50X50X5角钢自做二百五左右
此机调速已够用,其它考虑属多余
挂轮不全干瞪眼,齿轮有卖狗不理,听说价高吓得缩
慢速先脱齿轮销,箱内右边大齿旁

楼主:
谢谢老大的指点~

我这人太容易冲动...
下回再也不冲动了(也难说呀)...

慢速先脱齿轮销,箱内右边大齿旁

是说要慢速的话,先把齿轮销抽出来?每个齿轮都有销子阿...困惑...

网友:
我觉得电机应大于700W,调速可用变频调速器。仅供参考。

网友:
买个1.5KW的吧!

楼主:
今天跑回去看了,原装电机250w三相,这样换成单项的话要735W才够(卖电机的人说的)

今天用100槽钢焊了机床座子,花了100元;买了8x8白钢刀2把...45元;看到莫氏2#顶尖76,没有买,(幸亏没买,回来后发现0618用的是1#顶尖...),急停开关、顺反开关一共27;电机.....哪里有便宜电机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的指点~

我这人太容易冲动...
下回再也不冲动了(也难说呀)...

慢速先脱齿轮销,箱内右边大齿旁

是说要慢速的话,先把齿轮销抽出来?每个齿轮都有销子阿...困惑...

主轴上最大那个齿轮的侧面有一个突出的部位,上面是一个可以拔动的销,拔起后转动一下可以锁止,齿轮空套在主轴上,可以利用慢速的拨杆变速了。

网友:
电机要买新的啊!要不绝缘老化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上最大那个齿轮的侧面有一个突出的部位,上面是一个可以拔动的销,拔起后转动一下可以锁止,齿轮空套在主轴上,可以利用慢速的拨杆变速了。

我就是拔动头箱侧面一个拉柄(就是和控制进刀方向的拉柄并排的那个)往上抬,抬到旁边标有“慢”的位置,然后开机,机床就卡死了....

长城制造 您说的是最大的齿轮上面有个带有滚花的那个类似圆柱形的东西么?

网友:
愚蠢

0618的油盘和床身的结合面是经过磨床精密加工的。如果没有油盘床身没有强度容易变形的,没有办法保证精度的。或者当你保证了强度的同时
床身已经变形了。如果没有大的缺陷2600-3000全套拿下比较合理的

网友:
油盘以上的800-1500可以接受。当然还的成色好

楼主:
谢谢 短路 的指点,我新来的,完全不知道行情和很多规定...

一个床架加油盘要1500多块钱?为什么啊?那个电机很值钱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短路 的指点,我新来的,完全不知道行情和很多规定...

一个床架加油盘要1500多块钱?为什么啊?那个电机很值钱么?

这个型号小床的原配底座还是很重要的
光要上半截只能算半个床

网友:
电机不值钱。还是底坐值钱。

我昨天在上海的虬江路看到了一个浙江出的0618A奸商要4000,成色不错的。挂轮也全。。我认为砍到3000-3300还是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