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动直升机GM730陀螺没反应!

楼主(2008-05-28):
不知道为什么,下午试了一下机子,调了一下陀螺仪感度,接着摇动机子,GM730陀螺就没反应了,从新接电也没用.意思是说那个舵机不会动了,而打控的尾舵,尾舵却又能动,尾舵没坏,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可奇怪了.呵呵

网友:
不锁尾吧!你打舵之后尾桨是不是马上回中??

网友:
初始化成功了没有?

楼主:
原先都是飞得好好的,打舵机也会回中立点,初使已好了,可是就是上次调了一下感度就没用了,怎么摆动机子,尾舵都没反应,可打控上的尾舵却又正常,不知道是不是陀螺坏了!!!!

网友:
请GL的人出来吧。。。。。。。。。。。。。。
质量问题。。。。。。。

楼主:
是啊,我这陀螺坏了,小陈先用你的啦,呵呵,

网友(2008-08-27):
硪之前那个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700也出过你这个问题,中途有段时间没反映,后来重新设了下遥控什么的就又有反映了,奇怪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感度线接触不良导致的呢?我之前有遇到过这类情况,重新检查线路后工作正常了。不知道能否帮上您的忙~~~   ^_^

网友A:
感度线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度线接触不良

我的GM700正是这樣。应该怎樣处理呢?

网友B:
感度没有调整!如果感度是0的话确实就没有反应哦!

网友:
你的遥控器陀螺仪感度没有调整,详细的说是遥控器的陀螺仪感度设置为O或者负数都属于非锁尾模式所以陀螺仪是没有反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度没有调整!如果感度是0的话确实就没有反应哦!

感度怎樣调整也没有反应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怎樣调整也没有反应哦!

不用试了,就是坏了,我的已经拿回厂家去看了,说是芯片坏了,没法修,抱费~~~~~~

网友(2009-04-19):
我的也出现这种情况了?怎么办啊?一定要返厂吗?

网友:
1.线没插好
2.舵机坏了
3.陀螺坏了

网友D:
已经给厂家寄回去了。看看到底是哪里问题吧。回楼上的,1,2两点都没问题。现在就看看3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给厂家寄回去了。看看到底是哪里问题吧。回楼上的,1,2两点都没问题。现在就看看3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吧。

我的GM730也有过这现象,最后确认是传感器坏了。反厂修的花钱倒是不多,就是住了得有小半年

网友:
不是把,要那么长时间才能修好啊!!花了多少钱pm我一下。

网友:
送厂家返修吧,我的700就送原厂修过。免费的!

网友:
可能你买的比较晚吧。我那个是最早一批的。还不知道厂里能不能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