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哦!!!炸鸡了!!

楼主(2008-05-28):
一个礼拜前买GL450C,一直没动,练了6.7天模拟,心痒痒,傍晚拿来试下感觉,离地一米多高在晃来晃去,刚找到点感觉,突然机头猛往下扎,大桨光荣了,右
舵机
摇杆脱了,控制十字盘中间连杆的螺钉也飞了。回来检查,右舵机的臂好好的,摇杆可以接进去,中间的连杆拿螺钉固定后拨摇杆试机子,只听见卡卡声和吱吱声,各连杆的动作不正常,再检查,发现这两舵机齿轮崩了。个人估计是这两舵机其中或者全部出问题,或者是在空中固定螺钉就脱了导致这次空难,第一次飞啊!老手们帮分析一下是不是这样.还有,当时电调烫手,后面试的时候不烫了,电调应该没事吧,不然亏大了.

网友A:
电调没事啦,你看舵机跟十字盘有没有连好,一般是不会出这样问题的,舵机也问题不大,换一副齿轮就好了,再看看主轴,横轴有没有弯!

网友B:
还好!损失不算大!

网友:
谢谢啊,但是拆舵机麻烦啊。从来没拆过呢

网友C:
舵机拆的不是很麻烦了!~建议换了65MG,永远消除这个麻烦!~哈哈

网友D:
习惯成自然
我是越炸越勇,2个多月了,才感受到飞行的乐趣,但还是经常小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