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XL电机要配多少A电调,好盈40A够吗?

楼主(2008-05-28):
430XL
电机
要配多少A电调,好盈40A够吗?

网友A:
够了,我现在430x用好盈30a的也行,20c的电池也可以用.

网友B:
配套的好象就是35A,40A应该够了。

网友C:
好盈40A够了,据说比用原装的亚托35A还好

网友D:
亚托35A还好

楼主:
好盈40A好

网友E:
亚托35a用的管可以达到50a的,比好赢的还高。

网友F:
35X发热太大。
用好赢40A,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