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接收机放在小铁盒子里会不会防止火花塞的干扰?

楼主(2008-05-28):
把接收机放在小铁盒子里会不会防止火花塞的干扰?

网友:
估计信号也被踢在铁盒子之外了!

网友:
可以试试!有效果了别忘记发帖通知下哈!!!

网友:
接受机的天线伸到铁盒子之外,也会接收到干扰信号啊。所以我认为没有用的。

楼主:
那怎么处理

网友:
应该把干扰源包起来,我猜的啊。呵呵。买个pcm的控其实就可以了。

网友A:
从原理上分析,是有用的,虽然天线在外,但是天线接收到的信号会经过带通过滤,所以如果屏蔽了杂散信号对电路其他部分的干扰,对整体抗干扰还是有效的。

楼主:
准备这样做不防也结实

网友:
不会好用的 ~

网友:
把天线也放进铁盒子里,可以避免一切干扰。

网友:
是用锡纸抱住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上分析,是有用的,虽然天线在外,但是天线接收到的信号会经过带通过滤,所以如果屏蔽了杂散信号对电路其他部分的干扰,对整体抗干扰还是有效的。

对的抗干扰是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