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有双马达的电调吗?

楼主(2008-05-28):
大家知道有双马达的电调吗?就是一个接受机上连接二个电调分别带动二个马达的,好象在那里看到过忘记了,求助大家帮忙找一下

网友:
可以用Y线连接,或用两个通道混控
我用的是1/6混控,1和3通道的位置换一下就可以了,什么都不影响.

网友:
LZ想问的是 一个电调驱动2个电机吧??? 我也在找这种电调啊

网友:
要是有刷的就不用那么费劲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

淘宝上有种A10,是双发有刷,哪个要多大的电调,我知道有刷电调是可以并用二个电机的,但不知道电流是不是要加大一倍还要多,因为发热量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是要大一倍了哦。

网友B:
其实无刷的也可以并联接的。不过只能够同控。也就是转一起转,停也一起停。
电调和电池也要承受两个马达同时产生的电流。     楼主如果有大马达。大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东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无刷的也可以并联接的。不过只能够同控。也就是转一起转,停也一起停。
电调和电池也要承受两个马达同时产生的电流。     楼主如果有大马达。大可以尝试一下。

搞个800KV的电机和一个10000KV的电机并到一起,你看怎么同步.
反电动势信号会乱得一塌糊涂的.
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试一试,会看到后果的.

友情提示:实验时,最好用一个5A-10A的限流的电压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个800KV的电机和一个10000KV的电机并到一起,你看怎么同步.
反电动势信号会乱得一塌糊涂的.
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试一试,会看到后果的.

友情提示:实验时,最好用一个5A-10A的限流的电压源.

OK!  其实我是试过的。是可以转。我上次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比如玩船的时候要转向。你就不可能控制一个转,一个停。当然有其他的办法转向。。
                                                   有大A电调和好电池可以玩一下。但是电流会比较大。注 ! 我玩的时候是80A凤凰无刷和稳电源。普通电调兼容不好的,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哦。
            但我建议大家不要无事乱搞,这样联接去玩模型是很危险的。

网友:
这里有:控双电机单向40A电子调速器 http://auction1.x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d18a05e175c0e5e9291017d956c2948f.jhtml

网友:
http://shop35207050.xxxxxx.com/

网友:
发不上网址:上淘宝搜店主"老郑模型"就可.他那有控双电机单向40A电子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