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机加工的管理费和税费所占比例是多少

楼主(2008-05-28):
单位领导让填张单子,只知道一般非标机加工的工、料各占50%,不知道管理费和税费所占比例是多少,请行内人士指点

网友:
这和量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件数很少精度又比较高的话的话工料对半是做不下来的,管理费用一般占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税费:一般纳税人是百分之十七,小规模的百分之六。

楼主:
谢谢楼上,这次加工的东西共4套,每套包涵大概20~40个零件吧(具体没数过,图也是别人画的),精度不高,误差一般高于0.1就行,主体部分为不锈钢,要求超高真空(-9乇以上),烘烤检漏。

17%是增值税吗?如果开普通发票也是17%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这次加工的东西共4套,每套包涵大概20~40个零件吧(具体没数过,图也是别人画的),精度不高,误差一般高于0.1就行,主体部分为不锈钢,要求超高真空(-9乇以上),烘烤检漏。

17%是增值税吗?如 ...

每套的零件是否很大,主要是重量,要是小东西的话最少按材料的5倍报价(不包括检漏焊接费用)。主要看客户要求你们提供什么发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