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F3A飞机起落架怎么安装

楼主(2008-05-28):
这架1+1的模型飞机以购入大半年 由于时间原因一直放着没有去飞 现在天暖了想飞  但起落架一直无法装上 各位给看看怎么装

网友A:
这飞机不用起落架,手掷手接,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不用起落架,手掷手接,很方便

螺旋桨在前面的也用手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在前面的也用手接?

没事,这鸡想快也快不了,当来到面前就全停油门,然后用我们粗糙的粗壮的手指一下夹住鸡头,就算插到到螺旋浆里面也无所谓,损不了的,相信我,

网友:
这鸡装起落架,根本就是浪费感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这鸡想快也快不了,当来到面前就全停油门,然后用我们粗糙的粗壮的手指一下夹住鸡头,就算插到到螺旋浆里面也无所谓,损不了的,相信我,

看看自己纤细的手指,想想算了,我连飞翼也是叫人家手接的,自己不敢。

网友:
先在机身上埋一块木头,贴紧,再上螺丝不就行了吗!

楼主:
我也不想按起落架的 但是机翼下的两个舵机比机身高出一些 怕降落时撞坏    我也在机身上装上一块小木板 但上镙丝就会裂开

网友:
草降,高点的草。

网友:
机身下面没有木板吗?
没有就自己粘一小块

网友(2008-12-29):
我觉得小木块装上不加固的话,降落不好会把连接部分的泡沫拽出来。

网友:
上学期期末买了一个,到现在还摆在寝室,一直没飞,mark...

网友:
这个飞机好像很软啊,看那个泡沫也台松了吧

网友:
再向下摸一点,可以看到下面有块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