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不知有谁知道无刷电调的管子是怎么搭配的?

楼主(2008-05-28):
各位不知有谁知道无刷电调的管子是怎么搭配的?我的无刷电调管子暴了,我把一模一样的管子换上去可电调不来,还要烧我的管子.电调的管子型号是一样的就是上面的数字不一样.有区别吗?

网友A:
上图看一看

网友B:
估计烧了别的东西
管子烧了有原因的,比如驱动有问题了,推挽2个管子都导通了肯定还烧

网友C:
哈哈 那可不 就象你说的 数字不一样要看哪个数字不一样啊
你说的 一样是不是封装一样啊
不如 SI 4404 和SI 4405 两种 管子 他们之间只差一个数字 可是 一个是 N 管一个是P 管
还有 4404 和4410 看4410 的数字比 4404 大 可是 4404 是17A 4410 才10A 不到!!所以这个数字很关键啊

网友C:
还有就是推动级的管子坏了 那么几路同时开通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一定会烧你的管子的

楼主:
那具体要这么搭配啊?

楼主:
那一路的管子具体要这么搭配啊?

网友C:
不单纯是要搭配 是要确定 COMS管的前边的推动级 完全正常的时候 才可以否则上一次坏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