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

楼主(2008-05-28):
新手请教老鸟们JR NET-N127H控能玩飞行
模拟器
吗?控就有个3.5MMDSC教练插口。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啊!晕。。。。

网友A:
我的9x2就是用的那个接口玩的模拟器
不过很少用来玩模拟,呵呵
好控舍不得那样用啊

楼主:
请问啥版本模拟器能玩呢?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脑高级:用G4
电脑一般:用G3.5
电脑不好:用G2
电脑极差:用FMS
其它的模拟器没用过,上面这几个都可用音频玩,不花米米。

网友C:
JR的所有控都可以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1383 出一个模拟器 有JR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