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给自制的充电器加一个风扇,请帮忙

楼主(2008-05-28):
我买了几块电源,是可以同时输出5V2A及12V0.5A的,刚好手上又有电脑上的小风扇(12V的),于是想利用这个12V的电源驱动风扇。准备给自制的充电器加一个风扇,最好能做到随着温度的升高而自动启动,是不是可以在线路里串一个热敏电阻来解决?
如果可以的话,应该串一个什么型号的热敏电阻?接线方面还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或者其他简单可靠的方案也行

充电器应该在多少温度的时候启动风扇比较好?

网友:
热敏电阻好象不行.它是改变电阻,而不是开关,温度高转的快.温度底转的慢

网友:
热敏电阻可以~但需要外围电路~~
因为热敏电阻,只是变化一个阻值
对电机减速效果不是很好~
有空给你设计一个外围电路·呵呵~

网友:
直接接上吧,温控对于平衡充来说不好设计,主要发热是调整管,但是几路调整管有的热有的不热你怎么来检测,除非每个发热点都加一个传感器,那样电路就复杂了,估计你要DIY会很有难度。不如直接接上,这个风扇本身也没多大噪音。如果嫌噪音大,用5V供电,绝对静音,风量虽然小了,可以多加两个风扇嘛 ,呵呵。

网友:
我们lipro采用的温控自动风扇简单实用。可以供你借鉴

网友:
要是真的能给我们借鉴~建议您上个原理图~谢谢!

网友:
找到这个,Rt为热敏电阻、R2按所需的温度改变一下大小、Vo输出端接个三极管扩流再接风扇OK了,很简单很实用

网友A:
觉得麻烦的话,可以把12V风扇直接接在5V电源上用更好,风速须然慢点但有很好的静音效果!

原来4楼也说过了

我的制作
风扇单独电源供电,12V风扇用4.5V电源板,起到极好的静音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麻烦的话,可以把12V风扇直接接在5V电源上用更好,风速须然慢点但有很好的静音效果!

原来4楼也说过了

我的制作
风扇单独电源供电,12V风扇用4.5V电源板,起到极好的静音作用
http://www.5ir ...

你的有机玻璃壳做得真漂亮. 想问问你的有机玻璃是怎么切割的?另外能否拍个风扇另一面的PP来看看?风扇位置有机玻璃你是钻有小孔还是开了个大孔呀.

我新买的电源是可以同时输出一组5V和一组12V的,所以才想用这组12V的直接带动风扇,想起加个温控纯粹是为了好玩呀!

我现在决定去电子市场找一下,看能否找到常开型的45度温控开关,找到的话就加一个玩一下.不行的话直接拆下温度开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麻烦的话,可以把12V风扇直接接在5V电源上用更好,风速须然慢点但有很好的静音效果!

原来4楼也说过了

我的制作
风扇单独电源供电,12V风扇用4.5V电源板,起到极好的静音作用
http://www.5ir ...

看到LZ的大作了,真是高手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

电子市场有温控开关卖的,  找40~50度的,  到了温度自动接通,  可以上在电源散热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市场有温控开关卖的,  找40~50度的,  到了温度自动接通,  可以上在电源散热片上

刚才中午去电子市场了,只找到一家卖的,可惜没有散的,最小的包装都是100片的,没买成.
常开型的不多.

网友:
常开 转成常闭 可以用个 非门电路

哈哈 看到个给鱼缸加热的加热棒 坏了!!玻璃碎了 这个开关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