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6 125A 650mm小CAT 用多大锂聚电池和什么规格桨合适啊 ...
B36 125A 650mm小CAT 用多大锂聚电池和什么规格桨合适啊,谢谢!!

楼主(2008-05-28):
B3656
电机
125A 电调 650mm小CAT 用多大锂聚
电池
和什么规格桨合适啊,谢谢!!
目前我打算用11.1V 4000ma 20C锂聚 和 D42*P1.2的桨,不知道搭配合适否?

网友A:
又有个伴了
我也在装条小CAT ,考虑用40左右的浆,电池用我的26650锂聚6S2P

网友B:
条件表述不清。

网友C:
可以尝试,33-38,之间的桨,40的桨,有一点大。
建试先试33p1.4 或 35p1.4 。
玩电船,桨的试验,比较好的方法是从小试到大 。

楼主:
目前我打算用11.1V 4000ma 20C锂聚 和 D42*P1.2的桨,不知道搭配合适否?

楼主:
PITCH小点 1.2 直径大点42 的桨可以吗?不知道之间是什么关系,怎么影响速度的

网友A:
不知道你电机的KV是多少
所以不能帮你找更好的关系,只能提供个参考范围: 3650电机合适的浆直径30---35 ; 3657电机浆的大小35---40,,3674电机配浆大小38-----45 之间. 具体还要跟整船大小,电机KV,电池能力等做适当调整 .
你的42浆应该是原配浆, 如果电机KV在3000以下应该问题不大,先试着

楼主:
我的电机是B3656 是不是和B3657用的桨相似呢,再次感谢

网友A:
一样的,标56. 57.58 都一样

楼主:
你用26650锂聚 会不会放电倍数太小了?

网友A:
一般玩足够了
我用7S 26650 跑虾速度已过90KM , 不知道算倍数小吗,

楼主:
26650 是锂铁电吧?单节3.6V 用什么充电呢?

网友A:
26650只是电池的规格,直径26,高65. 这样的电池种类很多,有铁锂.钴锂.锰锂电池, 成分不同容量跟电压也不同. 26650钴锂电池电压是3.7V,用普通锂聚充就可以了,截至4.25V便可
如要深入讨论请到电池板块,这里离题了

网友D:
4000ma 20C锂聚 D42*P1.2的桨,红浆刚好

楼主:
11.1V行吗?能跑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