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 X9 问题 ,请村夫指教~各位大侠也进来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08-05-28):
在SIM X9 玩 G4 中,我的WFT08 使用的是默认设置:
陀螺仪混控是 禁用       (  就这一个开关,玩真飞机我才开)
油门悬停设置 禁用
螺距悬停设置 禁用
特技飞行模式 禁用

连接都是正常的,G4 也安装正常,看了G4 的视频设置说明,并按照要求做了,已经在G4中校准。
可是玩起来,就方向跟副翼方向是正常的,其他通道都不对,具体跟下图一样

1:选者遥控器类型WFLY   日本手  SIM X9 里进行原点校准,校准后正常

2:     向上推升降,副翼向右偏移

3:   向下推升降,副翼向左偏移

3:向上推油门,副翼跟升降都偏移

4:向上推油门,副翼跟升降都偏移

5: 副翼通道正常

6:    方向通道正常

模拟助手中选者反向开关,我也试过。。
G4 中校准通过后,还是一样。搞了一天了,以前用WFT08 玩XTR 都没任何问题,
可这G4.......哎,晚上我再试试G3 看看。。

网友:
我估计你是设置在CCPM 模式下,因为在CCPM 模式下(120度十字盘),油门,副翼,升降,方向都是联动的,因为方向通道只和陀螺仪连接,因此不会和其他通道混控。。

玩模拟器需要设置成90度的十字盘才可以,这个问题楼主估计是忽略了。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了。。。
不过不是设置90度,而是 一般模式
弄了半天,最后还要在G4 中进行通道映射
在模拟助手上映射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