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制Clik

楼主(2008-05-28):
续上次制作了一架Clik后,飞起来感觉很棒,但还是距离原机数据提供的150克全备质量有较大差距。因此这几天四处搜集了一些材料、设备,重新制作了一架Clik , 起飞质量达到152克,基本上达到设计指标。

这是前几天做的Clik 照片、数据地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9974

Clik 原机150克飞行视频地址:http://union.bokecc.com/flash/player.swf?videoID=31700_573047

这是现在做的:

轻量化改变项目:
1、原先使用的是5MM KT板材,新机使用的是3MM 珍珠板。
2、新机使用的是Dualsky最新的一款动力电机,19克。在7.4伏电压下,能达到200克拉力,可以说是专门为这个级别的飞机设计的。
3、其他项目:电调:Dualsky 6克电调、GWS 6克接收机、Dualsky 450mah电池(28克)、Townpower 5克伺服器。

网友:
沙发,LZ是用2mm的碳杆加强机翼的吗?感觉很粗。

网友:
另外,LZ飞机的图装是用什么工艺搞的?

楼主:
是的。 机翼的加固使用的是2MM碳纤维杆。机身的加固和连杆则是1MM碳纤维杆
涂装采用的就是一般市面上很容易买到的罐装喷漆,少量多次的喷涂,可有效防止表面腐蚀现象的发生。

网友:
很牛嘛,152克的说···

网友:
我还奇怪这两天见不到你了,原来躲到家里做CLIK去了。星期六到花雨广场去飞吗?

网友:
很喜欢这机型, 楼主手艺没得说

网友:
我做的起飞重量在200g了,都没用碳杆加强机身,楼主电机在哪里买的?方便的话pm商家地址,谢谢

网友:
电机找到了,上海双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当然去。嘿嘿,我们这几周每周六都会去聚一聚。

楼主:
有细心的朋友给我短信提出了一些制作上的问题,在此我一并解答:
1、 舵角的制作方法。

这个方法适用于400克以下的小型飞机舵面,在国外已经推广。

如照片所示:

用珍珠板切下一个三角块,将1MM碳纤维杆切断,并在断点套上热缩套管。注入少量热熔胶,加热套管,使碳纤维杆断点成为一个活动头。

再将较短的那部分碳纤维杆粘接在切下的珍珠板三角块上,并固定舵面上。

2、推荐使用什么粘合剂。

如图:

这种德国产的泡沫胶质量轻,粘合效果好。而且几分钟就能达到较高的粘接强度。推荐使用。部分粘接强度需求较大的粘接点,建议使用热熔胶。不过要控制量。

3、用什么切割珍珠板、KT板。

裁纸刀即可。如果有条件,推荐使用手术刀。谁用谁知道~~

最后,祝大家愉快。

网友:
老大 给份图纸吧  你这个是多大的翼展  我的邮箱是 xiaohai2000@yeah.net    拜谢了

网友:
学了新东西,好

网友B:
我想问KT版和珍珠版有什么区别啊?我一只认为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KT版和珍珠版有什么区别啊?我一只认为是一个东西。。

你好,KT板和珍珠板近似,但并非同种物品。
1、KT板两边有膜,而珍珠板则没有。
2、在材质上也略有不同。珍珠板密度略小于KT板材,但强度略低于KT板。
3、生产工艺不同,珍珠板是可发聚苯乙烯粒料加热发泡制成的,因为断面呈颗粒状故名珍珠板。 KT板则是挤压发泡成型,质地均匀,和一次性饭盒差不多。

网友C:
lz好手艺,发个飞行的视频看看就更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好手艺,发个飞行的视频看看就更好了。谢谢!

有了这位F3P高手的表演,我们的飞行视频也已不必再发了。看看这儿:
引用 楼主:
Clik 原机150克飞行视频地址:http://union.bokecc.com/flash/player.swf?videoID=31700_573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