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架子的焊接

楼主(2008-05-28):
找朋友帮忙韩了一车床架子,上面的面用的是100的槽钢,两根1M长,两根300MM长,四根腿用的是80的管子,请问怎么才能把上面的那个面焊接的比较平整用以配合车床的底座???

网友:
装上车床再焊!

楼主:
我倒,把车床搭在那两根短的横梁上,短的横梁再焊到长的槽钢上不回有应力变形吗????

网友:
直接焊接到就能配合车床底座几无可能!

网友:
台面可以用整块钢板

网友A:
倒过来焊接试试。把槽钢放在一个平台上将腿放在上边,找好位置,量好尺寸,用电焊点上几点后,看看是否有毛病,没事再彻底焊上。

网友:
我用的是红砖加水泥,做了两头的支撑,上面横一块宽且长的厚木板,在木板的上面,加两个横梁,横梁和木板间用钉子固定四个15mm的橡胶脚,车床就放上面。结实、减震,楼下没噪音,地震来了也没有移位。我的家具都跑了近半米哦

网友:
我的床,净重135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过来焊接试试。把槽钢放在一个平台上将腿放在上边,找好位置,量好尺寸,用电焊点上几点后,看看是否有毛病,没事再彻底焊上。

朋友就是这么帮忙焊的,他说有先焊和后焊的,肯定回有变形的,现在上面的平面是不平的,郁闷中,想重新返工,可是朋友说再焊还是这个样子!!哪位还有别的好方法吗??

网友:
上镗床,给台面来一刀,保证平整~

楼主:
楼上高见,可是没有镗床啊??

网友:
别焊接了,如果没有夹具焊出来都会有变形。还是打孔用螺栓连接好。

楼主:
接着问,请问论坛里拿角铁的朋友们怎么焊接的啊

网友:
真是晕倒,不平就垫东西!垫到水平即可!

网友:
应力肯定有,但那是最省钱最好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上罗丝再焊,小火焊,变形小些。

网友:
建议先把架子焊好,台面板用多个螺丝固定,这样上螺丝时就可以调整台面!

网友:
可以参考下我的做法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0486&highlight=%2B%D3%ED%B3%D2%D3%ED%E8%EE

网友:
最好还考虑油盘。。。不然清洁和冷却是个头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