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恒龙大脚新车出毛病 请教高手

楼主(2008-05-28):
恒龙大脚新车刚拿到手 320电调款 新车直接装
电池
舵机
可以转向 电调LED灯不亮前后车无反应 问问高手老鸟是怎么回事啊?郁闷之极..

网友A:
可能电调坏了

网友B:
可怜的娃,新车就这样.哎......

网友C:
听得到报警声不, 有的话可能是电池电不足,没有声音多半是电调坏了。

网友D(2008-08-05):
HL的产品真垃圾
服务更是垃圾
我的也是同LZ一样

网友E:
全原装的话,这个是正常的,换个好点的电池吧,可以用8.4V的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