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问题

楼主(2008-05-28):
为什么我的
电机
正转几圈挺顺滑,然后反转几圈,再正转,就卡卡的,这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们帮忙看下

网友A:
是有刷电机吧?可能是电刷卡 了

网友B(2008-07-11):
三相电缺一相的表现,看看接头的焊接是不是虚焊,没有解决故障不要再试机了,容易把电调烧坏的,我买的直升机是经销商负责组装的,回来试的时候没有事,练习一早晨就烧了,现在没有办法,正在买亚拓35X电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