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中间的小圆环的问题

楼主(2008-05-28):
450se中斜盘中间的小圆环不顺滑,与主轴发生磨擦,舵机工作吃力,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网友:
加点铅笔粉润滑下试试

网友:
最好是用WD40

网友A:
十字盘的眼珠轴承、还有相位器都是在主轴上频繁地进行滑动。
凡是存在机械运动的零件就会相互产生磨擦,所以需要加注一定的润滑油,使得零件表面形成液体摩擦减小阻力。
可以加注一点稀质的润滑油,例如平常使用的缝纫机油(机车油)。
如使用过于粘稠的机油,减滑效果不好而且还会沾土。

网友:
抛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的眼珠轴承、还有相位器都是在主轴上频繁地进行滑动。
凡是存在机械运动的零件就会相互产生磨擦,所以需要加注一定的润滑油,使得零件表面形成液体摩擦减小阻力。
可以加注一点稀质的润滑油,例如平常使 ...

呵呵,我一直加的

网友:
新轴不要紧,用过一段时间都是很卡的。要随时注意润滑。6B铅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