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 3D 练习问题

楼主(2008-05-29):
请教各位兄弟,450se练习翻的时候如果只是360度的前翻和侧翻而不用倒飞,可以不切换到idle 模式直接用normal飞吗?

感觉切换到idel模式太费电了飞不了几分钟,如果不是倒飞没必要,但是又怕翻过来以后动力不够,翻不回去了。
请各位指教。

网友:
1 要有翻滚方向的速度
2要有胆量

网友:
要3D就不要考虑省电的问题。现在电池这么便宜。买多几块

网友:
翻滚方向的速度很重要!

网友:
JJ都买了,电池也别省了

网友:
如果飞得高的话可以,低的话就...呵呵呵

网友:
飞的低的话,会亲吻大地。
飞的搞的话,会飞出视线。
所以为了机机的安全,多耗点电又何妨呢。

网友A:
省电问题不在于IDLE还是NORMAL, 而在于曲线的设置, IDLE的油门设置为50%V形,螺距的右半边60%以上设置成和NORMAL一样,左半边40%以下设置和上面对称.

这样倒飞实际和正飞用电是一样的, 缺点是翻滚的半径比较大,锁尾效果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电问题不在于IDLE还是NORMAL, 而在于曲线的设置, IDLE的油门设置为50%V形,螺距的右半边60%以上设置成和NORMAL一样,左半边40%以下设置和上面对称.

这样倒飞实际和正飞用电是一样的, 缺点是翻滚的半径比较大 ...

赞同

网友:
因为翻完后掉转比较厉害,高度也掉得多,所以首先要飞得高。

网友:
可以做到 只不过比倒飞刺激多了而已~

网友:
normal最好设两度以上的负螺距,翻之前要有一个往上猛提的动作让机子往上有惯性,机子要尽可能调得灵活,做到以上几点普通模式翻也很安全。

楼主:
受益非浅啊 多谢各位高人的指教

网友:
拉高俯冲时提速然后翻

网友:
可以,但为什么不开IED,就为了省电?

网友:
相当多部件是模具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