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电量

楼主(2008-05-29):
请问老鸟11.1V20C放电量的
电池
是每片电池放电20C.还是3片的总和?

网友A:
应该是每片,3片电池是串联的,所以电流是一样的。

楼主:
每片20C串联起来就是60C拉

网友B:
原帖由
飞常
于 2008-5-29 08:32 发表
每片20C串联起来就是60C拉
晕,不是给你说了电池串联电流不变吗。

网友C:
复习初中物理教科书

网友D:
正解,串联电池电压升高电流不变

网友E:
汗~串联,电流不变,电压增高~
并联,电流增加,电压不变~~

网友F:
我在亚拓专区跟了你的贴,现再重复一次:
15C、20C、25C等/1800mAh、2200mAh、2500mAh等是指组成整块电池的各单体电池的放电电流/容量的大小,例如,11.1V/20C/2200mAh/3S电池的放电电流可达20*2200=44000mA=44A,单体电容量为2200mAh,3S是指用三块2200mAh/20C/3.70V的单体串联成一个整体电池,串联后容量和放电能力和单体电一样,只是输出电压增加为3*3.70V=11.1V

网友G:
中学物理没学好!

楼主:
多谢个位老鸟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