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进军固定翼,老鸟給支招!

楼主(2008-05-29):
以前玩电直,练习太辛苦。现在想在练习电直的同时,增加点乐趣,咱也来玩玩固定翼。通过几天的潜水,现准备入手40级的油机练习。请各位老鸟指教:
1、40级油机开始起步如何(以前没有飞固定的基础)?
2、现在40级油机练习机那款不错,最好是套材,因为技术和时间不允许自己动手!
3、
发动机
选择那款比较合适?
4、请老鸟介绍一家比较好的淘宝店,最好一家就把所需材料配齐。
5、我玩电直的工具那些和固定翼通用,还要准备什么工具、配件之类的东东?
以上几个问题,请老鸟不吝指教!在此,先谢过了,呵呵!

网友A:
1,油鸡起步看来楼主有米,其实从电固开始也不错,电直的设备有的也可以通用,
2,没玩过油鸡,一只想,米不够
3,。。。。
4。。。。。
5,如果玩固定翼电的,电直的发射接收,舵机,电池等等好像都可以使用,没必要重复购买
我不是老鸟,只是来混分

网友B:
是,新手建议用电。28系列电机可以保证1kg拉力,1.2m以内的飞机都没有问题。
最好上塞斯纳,翼龙这类好飞的电机。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直电也没飞好又改去玩固定翼,固定翼飞两天是不是又改去玩车呢?这种想法我觉得不好。

楼主:
我也不是要改固定翼的,只是作为调剂,我们这边很多飞电直都在飞固定,看着我眼热!

网友D:
用40的小金星起步非常不错,易飞。
发动机建议用JBA或三叶的46甲醇机

网友E:
飞电直的,还是先飞电固吧,东西都能互换的,从电直上把电调、舵机、接收器、电池拆下来,配个合适的电机(一般几十元),弄个100多块的电固外壳,就能飞了。等你航线飞稳了,起降没问题了,再弄架40级的油机“YOGI”或50级的“阿波罗”都是不错的选择,都是又漂亮又好飞的机种。电固过关了,油动的练习机就不用再上了。

网友F:
先飞模拟器

网友G:
40级油固入门,的确是个好选择,但一定要找到个合适的场地。
买小金星吧,或者塞斯纳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模友。另外,小金星什么地方有卖?给个淘宝店吧,再次谢谢!
我们宜宾的模友在飞机场飞,场地很不错,有空上图片!

网友H:
本人也是菜鸟一个刚刚买了个小金星一直没敢让它上天天天给它相面呢,,,,,

网友I:
买小金星吧

网友J(2009-12-24):
翼龙,便宜、耐摔、好飞,升级潜力巨大。
可先买标配,然后自己加副翼,然后发动机改前拉,然后再上40练习机。
40练习机小金星、TUT40之类都不错。
增加的工具主要是发动机启动工具,比如火头、启动器、油泵、火头扳手之类。

网友K:
TUT40的话,机翼中端上反角处须用玻璃钢加强

网友L:
俺从电固转油固,仿京商的40练习机,三叶52发动机,4YF+RF136; 起降10多架次,空中熄火三次,最后一次熄火把翅膀从机身上撞下来(滑翔降落地面有障碍物):funk:。
但翅膀毫发未损,只是机身上固定翅膀的那个大木块掉下来,已经修复,
这个周末接着飞:

网友K:
炸炸修修,修修炸炸-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意精神

网友M:
我的历程
3年直升机后,开玩固定翼
翱翔飞翼--- 开始狂炸,还没炸烂,炸到航线过关
航箭F3A--1年后小炸机身断裂
ARF 30e--还在飞
ARF extra260 26cc汽油----小炸,损失机身,等于废了
北西 extra330 26cc汽油---还在装机

网友N:
“没时间动手”是指没时间制作吗?如果是没时间制作就还是买套装的电动飞机,最好是泡沫的,速度慢,组装也方便。现在看来基本上油机都要自己组装的。电动固定翼和直升机的不同之处在于电固大都直驱,因此电机,电池,电调还有桨的搭配很重要。还要了解不少电子技术。油机基本上说明书上都会给使用什么桨的具体参数的。
至于发动机,进口的应该好一点,不过我看到我们这里很多外国人却买三叶的。贵的不一定好,就看你怎么看待了。
淘宝地址就没办法给你了,一是很多,二是发给你就等于做广告了。
工具基本上都通用,再买点胶水就可以了。比如泡沫胶,AB胶,环氧树脂和502基本就可以做所有的飞机了。
祝飞行愉快!

网友O:
有现成的模友你不打电话,是不是我们回答不了你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