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问题```````

楼主(2008-05-29):
宽13cm
长120cm
的货轮模型
要用多少的马达推动?
舵机
连接接受机要用电调吗?
马达的电调要用多大的?
新手入门
问题多
知道的请回答

网友:
的确有点新手...
就让我这个在门口傻看的来解释一下...
1,用多大的电机,要看你想让他有多快....从经济角度看,搞个有刷能转转.船总是能动起来的...
2,舵机不用电调,直接连接收机.
3,电机的电调多大,是看电机的参数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