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固定翼3D机吊机要些什么样的技巧?

楼主(2008-05-29):
我在G4模拟器上飞固定翼3D机,感觉吊机很难啊,一般只能吊上几秒钟,很难稳定下来。高手们能说说吊机的技巧么?

网友A:
无他,唯手熟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他,唯手熟而~~~~

网友B:
多练习,开始几秒钟,以后就逐渐加长了。我在模拟器里练了一晚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
勤加练习就好了

网友:
练吧  有啥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练习,开始几秒钟,以后就逐渐加长了。我在模拟器里练了一晚上就差不多了。

正宗高手!

我比较笨,练一年多了。。。。。。。

网友C:
我觉得一开始练失速,也就是练油门杆的控制最重要。在模拟器里练,一步一步来吧!
按照以下步骤循序渐进:
正眼镜蛇--》倒飞眼镜蛇--》正仰停--》背仰停--》然后你将会扭力滚--》然后就可以练 蛇滚了(蛇滚分正滚,逆滚和8字滚……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和枯燥的历程 )
再然后你就可以练练汉诺螺旋和平螺旋,,,

ok,等你到达这步,你飞啥飞机都能飞的有模有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练习,开始几秒钟,以后就逐渐加长了。我在模拟器里练了一晚上就差不多了。

真是人才阿

楼主:
虽说是熟能生巧,但老鸟们总有些自己的经验技巧吧。吊机是不是主要用油门、方向舵和升降舵控制飞机的姿态,一般不要动副翼?油门是不是开得大些好?油门是不是需要不停地频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一开始练失速,也就是练油门杆的控制最重要。在模拟器里练,一步一步来吧!
按照以下步骤循序渐进:
正眼镜蛇--》倒飞眼镜蛇--》正仰停--》背仰停--》然后你将会扭力滚--》然后就可以练 蛇滚了(蛇滚分 ...

过程太长很打击人的信心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过程太长很打击人的信心啊

呵呵,如果连这点信心都没有,那还是不要飞3D了,遭罪呀。练习3D飞行是个很漫长的过程,费钱、费力又费时间,三思而后行。另外,飞
3D机最严峻的挑战是时刻面临着摔机的危险,因为低空做3D动做任何人都没有100%的把握,摔机的几率要比其它机型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
这也是3D高手们面临的最大挑战,3D动作本身不难,难的是低空高难度3D要克服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一点飞KT3D就要轻松很多了。

网友:
嘻嘻,上次看到某冠军级,也炸机了,心里爽歪歪的(自己之前也炸了)

网友:
越漂亮的飞机...飞起3D来压力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一开始练失速,也就是练油门杆的控制最重要。在模拟器里练,一步一步来吧!
按照以下步骤循序渐进:
正眼镜蛇--》倒飞眼镜蛇--》正仰停--》背仰停--》然后你将会扭力滚--》然后就可以练 蛇滚了(蛇滚分 ...

我连这些动作名字和动作都对不上号呢,嘿嘿

有没有教材一类的东东,视频说明最好

网友:
副翼很重要啊。克服反扭力

网友:
只要不是天才就没有什么捷径,只有多练习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模拟器成本低,可以狂练。后来眼镜蛇滚练了一个周,基本能滚,只不过还不能控制方向。手指头都快被控磨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如果连这点信心都没有,那还是不要飞3D了,遭罪呀。练习3D飞行是个很漫长的过程,费钱、费力又费时间,三思而后行。另外,飞
3D机最严峻的挑战是时刻面临着摔机的危险,因为低空做3D动做任何人都没有1 ...

还是推荐用模拟器吧。可以狂摔。一晚上估计练几百起落没问题,感觉尤其练3d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成本低,可以狂练。后来眼镜蛇滚练了一个周,基本能滚,只不过还不能控制方向。手指头都快被控磨破了。

什么是眼镜蛇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成本低,可以狂练。后来眼镜蛇滚练了一个周,基本能滚,只不过还不能控制方向。手指头都快被控磨破了。

控制不了方向那不叫眼镜蛇滚。蛇滚的精髓就在于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飞机的仰俯、方向及速度,而方向又是最难又必须掌握的。控制不了方向的蛇滚只能算掌握了20%甚至还不到。因为那太简单了,就好比吊机只能正面吊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推荐用模拟器吧。可以狂摔。一晚上估计练几百起落没问题,感觉尤其练3d好。

模拟器可以练,但不是万能的,和真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成本低,可以狂练。后来眼镜蛇滚练了一个周,基本能滚,只不过还不能控制方向。手指头都快被控磨破了。

我也经常飞模拟器,但,我是先在真机会吊机后才在模拟器上吊住的,奇怪不?

实践证明,真机和模拟器相差太大了,我用的是G3和G3.5。

网友:
新手在模拟器上练了都两个月了,还是学不会,感觉在模拟器上总是找不准JJ的角度,不知道玩真机会不会好些,3D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控制不了方向那不叫眼镜蛇滚。蛇滚的精髓就在于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飞机的仰俯、方向及速度,而方向又是最难又必须掌握的。控制不了方向的蛇滚只能算掌握了20%甚至还不到。因为那太简单了,就好比吊机只能正面 ...

说得就是我呀,哎~~~~~

网友G:
吊机并不难, 难的在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成本低,可以狂练。后来眼镜蛇滚练了一个周,基本能滚,只不过还不能控制方向。手指头都快被控磨破了。

,我的手指头也快被磨破了,赶紧把控的摇杆用胶布包几圈,这样不容易伤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经常飞模拟器,但,我是先在真机会吊机后才在模拟器上吊住的,奇怪不?

实践证明,真机和模拟器相差太大了,我用的是G3和G3.5。

,我又有点信心了,是不是真机比模拟器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吊机并不难, 难的在后头

3D里面的水很深,我要求不高,先学会吊机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不了方向那不叫眼镜蛇滚。蛇滚的精髓就在于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飞机的仰俯、方向及速度,而方向又是最难又必须掌握的。控制不了方向的蛇滚只能算掌握了20%甚至还不到。因为那太简单了,就好比吊机只能正面 ...

飞3D要视力非常好才行吧,还是凭感觉直觉操控。方向感要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练习,开始几秒钟,以后就逐渐加长了。我在模拟器里练了一晚上就差不多了。

一晚上差不多练成吊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