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村夫指教,请问4VF加装USB供电的细节

楼主(2008-05-29):
请问4VF加装USB供电的细节:
加装USB供电,是否必须要图中橙色框内的电阻,我现在没有焊接这个电阻,在5号脚接上USB电源正极,负极和Ground焊接,没有任何反应(如果仅仅使用
电池
,并口工作是正常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供电问题,使用了一个8V的变压器,+极接图中的5孔位,负极接Ground,就搞定。
但是还是无法使用本机上的USB供电,已经用万用表测了电压,在5和Ground的电压就是5V,但是控就是没有反应。

网友A:
不好意思,这几天小孩出院,没有及时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