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6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5-29):
我有一台MAXPRO X6,给个别
电池
(LiPO)充电时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以前充电正常现在接上X6后
充电器
检测电池的类型不是LiPo而是NiMn,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LiMn不是NiMn吧
由于LiMn的电压参数和LiPo一样,充电器没办法从电压上判断出是什么电池类型,充电的时候按左右箭头选择到Lipo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