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坦克双流转向可用最简单方法制作吗?

楼主(2008-05-29):
采用无级变速摩托发动机制作1:6左右的坦克,因为是无级变速的发动机,避开了复杂的变速箱,加上一个倒档器实现前进、空档、和倒退的换档。若采用双流转向汇流行星排要如何制作,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比如:用几个能买到的现成的齿轮组装一下,或者有没有现成的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可使用。总之能利现成的零件最好,因为多数人根本没有加工齿轮的条件。

楼主:
我理解其实应该就是sy6831的这个侧传动的要怎么搞,不明白转弯这个东西上电动机输出的动力是如何叠加到汽油机变速箱动力输出轴上的?尤其是电机转向与变速箱动力输出轴转向相反的时候。要如搞才会使变速箱输出的动力和电机输出的动力叠加后使得总的输出动力增加或者降低?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sy6831 来看看啊,我觉得你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非常好的想法有时间交流一下QQ921705376我的可是1比5的豹2

网友:
楼主手上如果有套行星齿轮的话,看看实物就很容易想明白行星汇流排的原理了.或都自己画个图想想也行.

网友A:
回楼主,画了个简图:

假设这个汇流行星排的太阳轮是有T1个齿,行星轮有T2个齿.那么行星排(外面这个齿圈)有T3=T1+2*T2个齿.
假设转向电机带动太阳轮旋转转速是R1,发动机带动行星排旋转转速是R2.行星架输出带动主动轮转速是R3.
简化后就是几根杆.
B点的速度Va=k*T1*R1
D点的速度Vd=k*T3*R2=k*(T1+2*T2)*R2
C点的速度Vc=k*(T1+T2)*R3
其中k是一个系数.
C点处于B点和D点中间,B-C-D这根杆两端的速度分别为Va和Vd,中点速度当然是等于两端速度的平均值,所以
Vc=(Va+Vd)/2=k*(T1*R1+T1*R2+2*T2*R2)/2
.所以
2*(T1+T2)*R3=T1*(R1+R2)+2*T2*R2

sy6831的图中,输出轴上不单只是套着你看到的那两个齿轮,在中间部分还有一个行星轮系.就是中间这部分把两股动力"流""汇"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楼主,画了个简图:
假设这个汇流行星排的太阳轮是有T1个齿,行星轮有T2个齿.那么行星排(外面这个齿圈)有T3=T1+2*T2个齿.
假设转向电机带动太阳轮旋转转 ...

谢谢你的解释,虽然我还是没有完全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