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新手的后推机也可以很漂亮,准备做P-38改后推,请老手 ...
其实新手的后推机也可以很漂亮,准备做P-38改后推,请老手给些指导意见!

楼主(2008-05-29):
个人觉得KT板真的是无所不能,前个星期做了个前拉的KT 3D,结果炸了,现在听取前辈的建议,还是从后推玩起,个人超喜欢P-38,打算做个后推式的P-38,请经验丰富的老手们给些指导意见,我也好少走些弯路.
下面是我打算用来制作的一些参考图:

网友A:
刚玩的话还是后推的漂漂或翼龙吧,买成品的,炸机不心疼,真的!

网友B:
没看出这是后推的,要么我眼拙?

网友C:
呵呵
大概LZ是想把动力装在机翼后缘中间。腰推。
这样不炸动力

楼主:
二楼的建议很好啊,谢谢!可是我现在只有时间没有钱 ,只能用更多的时间来享受做飞机的过程了.
三楼的估计在大学里的学习成绩不错,但是小学语文还得加强啊!
四楼的说得没错,领悟能力很强啊! 我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是否能成功.

网友D:
自己做的?顶一下

网友E:
一定能成功,后推机不用下拉或右拉,电机的KV值高些,浆直径小些,调好重心,飞吧!

网友F:
就做个前拉的P38吧,这个布局的飞机稍微练一下一样很好飞。
P38即使炸机也不容易损坏动力。

网友G:
这个改后推理论上非常可行。。。用泡沫蒙布来做可以。

楼主:
谢谢10楼的建议和鼓励.
11楼和12楼说的实现起来都不简单啊!只能想想了.
谢谢大家...

网友H:
改后推(或腰推),是不是改成单发了?

楼主:
是改成单发的啊!
单发的成本又低又容易实现,双发好是好,但是要考虑的技术问题太多了,费用也不是一般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