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凤凰模拟器怎么设置倒飞,飞固定翼时怎么设置起落架 ...
请问凤凰模拟器怎么设置倒飞,飞固定翼时怎么设置起落架?

楼主(2008-05-29):
请问凤凰
模拟器
怎么设置倒飞,飞固定翼时怎么设置起落架?

网友A(2009-08-10):
新手同问啦~
新手同问啦~新手同问啦~新手同问啦~

网友B:
我用飛機模式,在鳳凰裡,新編輯一個新的控制器,選好頻道位置,最後校正搖桿就完成了~
飛機有襟翼開關 縮腳開關,直昇機有定速開關 熄火降落開關 可控制 ~

网友:
等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