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打算用这个电机做个大脚动力,用什么电池

楼主(2008-05-29):
大家好 我打算用这个电机做个大脚动力,用什么电池

电机是24伏电动滑板车的,转速两千 ,250瓦

网友A:
用6S锂聚。

网友:
最好用电瓶,这本身就是电动车上面用的电机,这电机和我坦克上用的是一样的,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S锂聚。

几钱啊  能跑多长时间啊

网友B:
等待楼主做成

我也有这样一只电机 永康买的  当时还买了调速器  本来也想做大脚   可是后来差速器实在搞不来 放弃了   不知楼主的差速器怎么解决 盼望楼主早日做成 我也照做  电池楼主可要在永康搜索一电动踏板车电池

网友:
<新人求助>恒龙换舵机动力臂如何调整?

换了金属舵机后才发现,拆原来的舵机时忘了看一下角度,现在无论怎么装也只能向左转,调向右转时,力臂吃不上劲.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转两次有时就会脱落下来,拧上螺丝也一样,估计是装时角度不对.我是第一次弄,一点经验也没有,希望哪位朋友帮忙指点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样一只电机 永康买的  当时还买了调速器  本来也想做大脚   可是后来差速器实在搞不来 放弃了   不知楼主的差速器怎么解决 盼望楼主早日做成 我也照做  电池楼主可要在永康搜索一电动踏板车电池

悬挂 做的差不多了  呵呵

网友:
LZ应该给出详细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