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车床修好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2008-05-29):
机机是公司的,但如果能修好,我想买来自己用,大侠们看看多少钱能修好。
注:原装日本车床,原本只是马达不见了,后来找到马达后又因缺3相200V变压器未能转起来,所以就想拆了清理一下,拆是拆了,可员工们不注意,放在箱里的配件给他们拿得到处都是,可能现在会缺极少数部件,但主要的都还在。
日本原装马达

床体细节部分

刀塔已拆下

从这可以看出型号与参数

整体外观

导轨:光滑平整,结实牢固,一个字“好”,还有铝合金导轨护套以防铁屑进入

主轴部分

原装夹头,当时夹持精度0.005

主轴箱内部,本来有油,现已清理,待再加。感觉这块特实在,轴承转动也很灵活

后面的皮带盘

马达细观

马达带刹车,很灵

变速箱

床身及下面的零配件

看看臀部

网友:
貌似没尾巴

网友:
那看怎么修了,

楼主:
尾马在肚子下面躺着呢!
其实也没啥修的,大多是好零件,除除锈清清油就行,主要还得买个3相200V变压器,不然放着原装电机不用换个国产普通马达好像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对不?
去年找人看过,说4K左右修好,换国产马达(需改造部分连接),其余修什么地方他也不说明,于是被我轰了出去。
总之是想搬回自用,在这论坛泡得久,不中毒那是假的,想想应该比2K4的机子好吧,就是占地方点,哪位给个参考价好不好?

网友A:
厂里卖给你多少价钱?

网友:
又不是工厂搞这大台机放家里,有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里卖给你多少价钱?

同问,楼住不要可以考虑卖我

网友:
重量和价格?大概还有其他的机吧

网友:
这么大的东西搞回家不太现实吧!

网友:
换个单相电机400内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想应该比2K4的机子好吧 ...

这个不能比。2k4是家鸡。楼主的是工鸡。不能比的,好太多了。双山导轨,还只是一边。一共是3座大山。。。中拖板还有T型槽。是不是还有卧铣附件?还是跟车铣二合一的机那样,还有一个立铣头??
新机器要多少?2w4?

网友:
好大的机器...

网友B:
卡盘的夹持精度是不是太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盘的夹持精度是不是太悬了?

呵呵,记错了,当是夹的一根φ8塞规打表,跳动0.015,反复装夹都不超过0.03。毕竟是老机了,有点磨损,而且怎么也不能跟弹簧夹头比啊。

至于放置地方嘛,当然不能放家里,买的小区房子可不能像老家农村自建房一样摆个大炮也不怕邻居烦,有朋友加工模具,就在家附近,放在他那方便自己更方便朋友啦。

公司那边没开价,我想1000到2000左右吧,但要自己请车运,应该有500KG以上,运输费加修理费也得不少。

网友:
呼噜它,虐待它,管它什么国籍法,谣言、诋毁、谴责、抗议、YX、**、遗憾,精心侍侯,国际技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记错了,当是夹的一根φ8塞规打表,跳动0.015,反复装夹都不超过0.03。毕竟是老机了,有点磨损,而且怎么也不能跟弹簧夹头比啊。

至于放置地方嘛,当然不能放家里,买的小区房子可不能像老家农村自 ...

既然是这个价
那就别管他怎么修
先弄回去再说

网友C:
看样子有0.8到1吨,现在废铁4500/吨,要是2000给你就快抢下来!卖铁都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有0.8到1吨,现在废铁4500/吨,要是2000给你就快抢下来!卖铁都划算

同感!

网友:
可能有故障。3K左右就值。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去年去沈阳学习在沈阳的旧机电市场见到,当时商家要价8000,讲价的结果是6400包运费,床子的精度和耐操行很好,属于工业机床,看你的机床如果不缺机械部分的零件,建议你先把它安装起来,电控部分等运回去以后根据实际情况再决定改制成单相或者是恢复三相,改电连电机算上有500元足够了.只要不缺机械部件,剩下的只是调校,这就看你的本事了,一般是18项精度指标,常用的有12项,你可以在单位里借用相关的量具自己费一些时间慢慢的把指标调到位,先主轴,后导轨,再拖板,最后尾座,注意丝杠的中心一致,基本上就会有一个大概的结果,再细调一下,然后动态调,基本上就可以保证使用.

网友:
好好花功夫修好了肯定是个利器

网友:
电器部分可以改造,这个床只要主轴精度和导轨精度好就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有0.8到1吨,现在废铁4500/吨,要是2000给你就快抢下来!卖铁都划算

既如此,那就快手点跟董事长商量商量,争取尽快搬走它。但近期忙,恐怕没多少时间伺候哦!

网友:
3个A型轨道  主轴箱无变速机构  精密车床的特征   2000块的话 LZ这辈子可能仅此一次。

网友:
2000块钱太值了!
就算导轨磨损了,重新刮一下或刨(磨)一下也行啊!

网友:
老大,电机可以用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的变频器,比你用变压器爽多了!!!!!!

楼主:
用变频器?成本高了点吧,更何况有原装带碟刹的马达,其转速、尺寸都是与机器完美配合的,所以也就不必费这个钱啦。

网友:
在那里,转卖给我啊3000元  15853613535可以电话联系

网友E:
看看电机的是什么接法,如果是三角接法恭喜你,改成星形即可用于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电机的是什么接法,如果是三角接法恭喜你,改成星形即可用于380v

正好不是三角形。
不过,已经着手在修了(机械部分),电路自然没问题的,实在不行就整个新马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