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450换了些零件

楼主(2008-05-29):
一不小心,摔进了电直的火坑。
还没飞起来先换了些部件。

1.蘑菇头,听说原装的蘑菇头容易松,换掉。这款两边有卡位卡住旋头应该不会这么容易松了吧?

换另外一个视角看看

2.换成推力轴承

3.横轴换成外丝的。现在有6根内丝横轴发现很多开孔都有点歪,不敢用了。

安装外丝横轴后的大桨夹

(经过老王版主的提醒)日字框长球头杆是给装反方向了。
这是安装正确后的图片。向老王致敬!

4. 压带轮也换成有卡槽的。

网友:
我从来就没换过这些东西,飞得上好的.

网友:
国外已经有500和600的推力轴承座改装件了,如果没有用厂家也不会去做吧.

网友:
第一张图右边的球头扣碰伤掉了。推力轴承不错,可惜我买了好多主轴轴承,等用完了在上推力的

网友:
外丝横轴的螺丝不要上太紧,会把螺纹损坏的,感觉到位紧了就可以了.切记!

网友:
新手换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

楼主:
个人认为换这些零件与是否新手并无关连,除了推力轴承以外,其它部件都是为了排除隐患而已。

网友:
推荐轴承座,会减少新手因为摔机而产生的更换主轴轴承支出。

我换后摔过20次以上了,轴承还没坏过。备用轴承都发毛了。

网友:
冰人的东西要顶

网友:
全冰人改装件!

网友:
楼主还差一样东西,一体化的尾主动小齿座。

网友:
还差冰人版侧板、机身连接件、电池板、水平垂直尾、轴承版球头扣
哈哈

网友:
冰人的这些东西不错

网友A:
友情提示一下:

图中的日字框长球头杆,似乎、好像是给装反方向了。
左侧应该是18.25mm,右侧是20.75mm。
如果是照相角度引起的视觉误差,还请楼主谅解,就算我什么也没说。

楼主:
这个我倒没留意,谢谢提醒

楼主:
经检查发现,两边都装反了。当初完全没留意,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示一下:

图中的日字框长球头杆,似乎、好像是给装反方向了。
左侧应该是18.25mm,右侧是20.75mm。
如果是照相角度引起的视觉误差,还请楼 ...

太感谢了.我的新V2一直调不好双桨,正在找原因,今天看到王版的提示,一查我也装反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