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gl450一次能飞多久?

楼主(2008-05-29):
大家的gl450一次能飞多久?我的是gl450b,15c 2200ma skyspeed的
电池
,一次飞10分钟,但下来后电池很烫手啊,手里没万用表,也不知道过放没,大家都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还是买个万用表量一下,最好电压不要低于3.8V

网友B:
我的断断续续累积可以飞15分钟左右,是GL450S。

网友C:
我的八分钟,电池烫死人

网友D:
电池有个放电曲线的,很烫,就要担心会过放的,也就是负载时的电压大概会接近3.4,所以还是少飞一分钟为好,以你飞的时间

网友E:
就快大肚子拉

网友F:
电池不能過放電,也不能太烫手,否則很易大肚子,很快玩完。

网友G:
240克,15C,3800MA.亚托450每次升空2--3分钟。累计飞行超20分钟.GL450约15分钟。

网友H:
不是吧!都飞这么久吖!

网友I:
很像是太飞得太久了,会不会过放啊

网友J:
skyspeed?这个电池。。。就放心用吧,不管你过不过放,用不了多少久都会大肚。破罐破摔这词用在这个电池上还是很恰当的。

网友K:
买个电显就方便多了,也不贵
飞的时候别低过3.5,停下来3.7左右就行。

网友L:
有同感,电池放电深度要把握好!不要低于2.75V
我的两组电池出现了其中的一节明显要低很多了的情况,与电池放电过度关系很大;买了电显,可以时时监控,风险下降了,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