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一般都需要多大容量的电池!

楼主(2008-05-29):
小第觉得15C电池应该完全可以满足飞行要求了吧?所以只问了15C的,呵呵!15C的性价比应该是很不错的,价钱和放电C数都合适,放电C数大的价钱上又贵很多,合适的放电C数够使用就好!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10 项 ), 共有 33 人参与投票
2.78% (1)
2.78% (1)
5.56% (2)
2.78% (1)
0.00% (0)
2.78% (1)
5.56% (2)
5.56% (2)
0.00% (0)
72.22% (26)

网友:
没有我要的,我都是暴力飞行,要用20C的,15C一会儿就怀孕了,呵呵。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回复,最好能说下选择多少容量电池的理由!固定翼15C电池,我个人认为1300-2000的容量是最佳的选择了!

楼主:
呵呵,是啊!目的就是看看大家需要什么类型的电池,以大多数人的需要位主啊!南鹰兄弟,你说11.1V2000MAH20C的电池,一般多少能接受?真心请教噶!
居然引用不了,怪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是啊!目的就是看看大家需要什么类型的电池,以大多数人的需要位主啊!南鹰兄弟,你说11.1V2000MAH20C的电池,一般多少能接受?真心请教噶!
居然引用不了,怪事!

要看品牌了,质量好的180-200能接受,质量一般的就120啦,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回复,最好能说下选择多少容量电池的理由!固定翼15C电池,我个人认为1300-2000的容量是最佳的选择了!

其实普通的1300-2200都是不错的,用于各种不同的机型。

网友:
我是以价格来选电池,再由电池选飞机。电池可是消耗品。

网友:
看楼主飞什么飞机了

按需要选,满足飞行要求前提下,越便宜越好

网友:
楼主给的选项,真的有点不科学。因为不同的电池,适用在不同的机型,而且还跟飞机尺寸相关,电机KV、桨的大小有关。

网友:
我是能选大尽量大,这样一来就电池不易过载。

楼主:
看的多回的少,顶上去!呵呵!

网友:
电子的东西,最好有冗余量,就像电调,30A能用的我都用40A,这样设备才保险
所以说电池要想飞得爽,还是20C的比较合适

网友:
2000的。兼顾飞机和车。

网友:
看需要而定,因为我喜欢悠闲的飞行,就用900mAh12C的,感觉已经够了,一组可以飞15~20分钟,如果找到气流可以飞30分钟。

网友:
现在用的是11.1V 1000MAH 15C的电池。飞kt,好小子和飞翼。

网友:
我和LS的一位朋友一样。900毫安 12C,还有一个1300毫安,15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普通的1300-2200都是不错的,用于各种不同的机型。

的确是这样

网友(2008-08-08):
11.1V 1000MAH 10C和  11.1v 1300mah 12C
飞航线10分钟下来,单体3.75v左右,1300MAH的要多一点3,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