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5-29):
大家好,因飞机过载造成
电机
烧毁,这种状况会烧电调吗?飞机电机过载损坏肯定是线圈烧毁。电调是本能的保护 还是会烧毁电调?求助 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看你电调的 功能了 有的是自动保护 有的是 烧掉 有的连 电池一起烧掉
主要是看你的 电机啥情况 如果是一下子 被卡住 然后短路 有的带短路保护的
如果是 电流过大 还达不到短路 结果造成电调功耗过大 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