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电子设备的基础知识

楼主(2008-05-29):
原厂3500KV外转无刷电机
                  好盈25A无刷电调 + 3A UBEC(优惠套装价280元)
                  4个  (优惠套装价120元)
                  GY400双感度锁尾陀螺仪(优惠套装价260)
                  11.1V 12C 2100mhA锂聚合物电池(优惠套装价2组280元)
                  6通道以上遥控器(JR、SANWA、FUTABA)

这是从别的地方摘下来的选配配置。
几个问题 :
1,好盈25A无刷电调, 这个25A,还看到过40A等等 代表什么含义?
2,辉盛9克舵机,才20多一个。但还看到有数字舵机,还有65mg等等 价格差距巨大  到底有多大差别?
3,GY400 是科乐科的产品,才100多?跟GY401是什么关系?牌子不一样,日本的?
4,3500KV,这个KV到底代表什么?转速?

麻烦大家帮忙解释下,新手迫切的想多学习啊~

网友:
1、电调的25A、30A、40A等是指电调的额定输出电流大小。
2、单拿65MG和辉盛9g比,65MG大约180元一个,辉盛9g大约25元一个,差别在于舵机的精度和同一性、耐用性等。
3、GY400是科乐科的,GY401是日本的FUTABA的,两者没有关系,GY400比GY401不只是相差一个级别而是相差很大。
4、3500KV是指每给无刷电机1V电压,电机的转速。

楼主:
谢谢楼上高手的回答。

有没有国产的 陀螺仪 性价比较高 性能还不错的 可以选择呢?

日本的配件实在买不起哦

还有能否各位高手给推荐一个 无刷+电调的套装 ?

另外,是不是无论飞机配的如何,控一定要配个好的?以后一致都可以用?

又来这么多问题,麻烦大家了~~~~

网友:
看到 LZ 的这话似乎有点想法!
控想弄个好的 没钱卖飞机

请看……

控好的 要千元左右 甚至要到 3千元左右

飞机一般的空机要 500元左右 (一般的)好的要800多 配件要几个飞机的价格!!

电调+电机要 300元左右(一般的)好的要400多  弄不好就要坏 尤其摔飞机不关油门

陀螺仪 一般的 在200左右  好的在700左右-----无摔砸等剧烈动作或进水一般不坏

电池要130(便宜的)-200(好的)  平时用 150左右的不少 评价也可以 得要2,3,4块!!

舵机从25(能用的)-500多(数字的高档货)舵机经常坏!尤其是在摔过的情况下!

充电器 3S 的要 130 便宜的 好的 同时充2个 3 S 的要 500-800-2000……甚至更多 不知道都能干啥

粗略统计下 这些东西
如果买个好控是想常玩  那么控好了 陀螺仪不好 重复投资不合适  电调电机容易坏 用个一般的也可以 飞机这时候经常坏用个便宜的 评价好点的 配件多点的 450 产品还是可以因为以后 摔机配件要比飞机贵许多

舵机在悬停阶段 尾巴锁不是很稳定不是很重要 所以用点便宜的可以了  关键是不怎么摔了 可以飞航线了 要求高了再换 反正那东西你也不能再卖了  都是消耗品 摔便宜货比摔好的 实惠点 等不摔了再 来个高档的

网友:
啊 对了 电机买个 稍微省点电的 第一不那么暴力 第二可以多练习点时间 可以让你的电池C数少点 少花点钱!!多玩会

楼主:
楼上的大侠,万分感谢 。呵呵 太详细了

你说出了我的心声!!

网友:
2楼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