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双缸 发动机,性能怎么样! 有图!

楼主(2008-05-29):
发动机长190mm 两个火花塞 一个化油器.................

网友:
貌似是汽固用的哦,咱可玩不起,顶顶...
水平对置发动机啊(貌似三菱和SUBARU联合研制出过,这个应该不是吧,不然也太强了)
5I观光团雷着滚过...顶...

网友A:
这个是40CC甲醇双缸发动机,原来是部队飞靶机用的

网友:
我只知道是 双缸对列发动机,应该不是烧汽油的。。。。。

网友:
靶机上用的机头

网友:
收藏品 早就淘汰了 用不成的

网友:
50米,我要了

网友:
我出1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40CC甲醇双缸发动机,原来是部队飞靶机用的

  没错!

楼主:
这些都知道.....强!
这个机器只在地面上短暂试过车....很好用,很稳定!  40CC的力量.....强吧! 嘿嘿, 谁有大飞机来配这个机器噢.....?

网友:
40CC甲醇机,烧油烧穷你.我是想买来收藏.LZ说真的,要多少米?

网友:
这个机器要多少钱

网友:
40cc的不栓太大啊
我现在在帮一个客户做172cc的双杠对置航模发动机 的曲轴
烧汽油和机油的混合油

楼主:
这机器是托朋友弄过来的,钱花了不少不说, 还欠了一P股的人情!

近几天抽空把机器拆开清洗了一下, 状态好得大大超过我的想像!   内部结构全新,从来没烧过油,每个单独的缸体都是双环的,轴承一点虚位都没有,滑得很,缸体壁非常干净,缸壁上加工的痕印隐约可见,.....只是发现缸体一边的外型两边稍有点点不对称,不过不影响什么!....这东东,估计比摩托车的70CC的发动机还要暴力!
.... 先前本来的想法是改成双缸气油机,双缸可以解决转速低,暴发力不够的问题.....但是搞不到合适的点火装置!然后东西又太多了,玩不过来,想想还是出掉算了, 待有缘的高手来弄了......

网友B:
朋友送了我一个.说这个东西,部队里头多的是,现在都不用了,贱的象垃圾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送了我一个.说这个东西,部队里头多的是,现在都不用了,贱的象垃圾一样.

上面有个兄弟想要, 反正对于你来说是垃圾, 就成人之美, 送给上面的兄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