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无刷电机的KV值

楼主(2008-05-30):
怎么才能知道无刷
电机
的KV值

网友A:
不行加电 加转数表 +万用表测量吧

网友B:
說明書裡應該有寫的。

网友C:
用转速表测,不过我测过的电机KV值都与标称的出入很大。

楼主:
我才新买了2只电机 一只是EMAX 一只是XXD2212 买时也忘记说了要KV值得 买来后不知道是多少啊 晕 也没个标啊 电机 一般没说明书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了?顶上`````雄起```

网友D:
帮你项,我也想知道,是不是和电机的槽数的外转子的磁极(磁铁)数有关。

网友E:
这个不对电机测试没办法知道的,在顶也没用。
还有就是你马达上有没有标是多少T的。标了的话就打电话到该马达公司,问下参数。或者去该马达公司网站查询。

楼主:
还打电话给马达公司呢 晕```太麻烦了
以后只有是买的时候说清楚和让卖家务必卖给我们要的KV值 不能乱蒙``

网友E:
他已经买好了啊。自己没搞清楚。不打到公司去还能怎么办/。
不过 我相信公司出来的东西都是有标参数的。

楼主:
楼上的你买来的电机都标有参数吗 我的怎么就 没有呢
目前我手上有的电机 新西达``` E-MAX 辉胜 飞高 还有些牌子都不知道都是些英文的各种型号等
都没有啊 楼上的买的是哪种电机啊 还标有参数 给介绍下啊 哦哈哈``

网友E:
呵呵
我买的都是问好了电机参数的。最起码电机上有型号。比如 FG54084-12S 这样就可以到飞高的网站上找参数了。

网友F:
转速表+万用表???

网友G:
正规厂家出的马达都标有KV值,如果马达没有标,可以用测速仪测出转速,再除电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