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插头的正负极

楼主(2008-05-30):
第一次自己旱
电池
的T型插头,想和大家平时做的通用起来,就是记不清正负及是怎么分配的了, 是横着的还是竖着的焊正极?

网友A:
横正竖负,T 头后面有刻的啊。不过焊接的时候要注意,焊接好一个极之后先用热缩管套上再焊另外一个极,免得两极不小心导通废掉电池。

网友B:
建议把公头和母头插上,再焊接公头或母头接线,
焊完后,再把母头或公头取下,这样可保证公头和母头结合的松紧度.以防止焊完了,两头插不上,或插起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