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遥控器能不能改成四通的??

楼主(2008-05-30):
本人有一台费旧的二通
遥控器
(飞机遥控器),丢了也浪费就想利用起来。
想问它能不能改为四通的???手柄是好改,可是电路上要不要做什么改动呢????
欢迎大虾们指点!!

网友A:
划不来改造

网友B:
我还想把玩具上的开关控改成模型用的开关控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的开关控还干什么改,买新的吧。

网友E:
可以改 不过机械系统都难改的 首先那个万向摇杆 2通道的是 单向的 4通道的 是双向的你拆了看就知道了
在以前的帖子里有专门改的 用的 是CD 4017 你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