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有三条线,哪它是用交流电吗?

楼主(2008-05-30):
请问电机有三条线,哪它是用交流电吗?

网友:
是用交流电

网友:
用电调驱动

网友A:
电调的作用就是把直流电换为交流电,然后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
请注意:如果3条线里有一条是挂绳或者是装饰用的线,那么这个电机还是有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作用就是把直流电换为交流电,然后控制电机的转速。

对头

网友:
如果3条线里有一条是挂绳或者是装饰用的线,那么这个电机还是有刷电机.
另外,3条线的电机不可以连接360V工业用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连接3相的12伏低压交流电。

网友:
无刷电机和有刷的区别是;有刷是靠换向器来改变电流方向,达到换向目的。无刷是靠控制器达到换相目的,无刷马达结构和三相电机一样,无刷马达分为A,B,C三相,每相导通顺序由控制器控制,这样每相电流都是变化的。而三相电机U,V,W三相电流也是交变的。

网友:
7。8楼说得好啊。      无刷是3相没错  要是哪个去接360的那就是找死了/

网友:
无刷电机也有高压的。

网友:
最简单的直流无刷,是由3个单相集中绕组构成,为了使这3相绕组转矩的幅值大小相同,三相绕组需完全对称一致,在相位互差120度。通低压三相交流电可以转起来,但不好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模型用的无刷电机,不是工业上面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无刷原理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