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电调?

楼主(2008-05-30):
想做个双涵道的飞机,不知道要配多大的电调???

网友A:
要双电调,每个电调的电流一般要在45A以上才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双个电调的输入共用一个电池,信号也是共用的,是吗?

网友C:
信号用Y线~

网友A:
电池最好也用两个,一个的话很容易大肚子的...
那么高的放电电流

楼主:
谢谢了,大虾们!